锋锐V43A修好并备份下BIOS

楼主(2016-02-21):
    今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 锋锐V43A,开机电流跑1.5A左右,因为是AMD北桥,一般都是先换下CPU和内存还不亮的情况,初步判断可能是桥虚焊,用风枪吹掉旁边的点胶再试机还是一样电流没变化,觉得可能没炊到位,准备上BGA台,拆开先仔细看下板,发现键盘接口旁有点轻微腐蚀,于是清理下理线路有没有断,表笔接R580旁一条线两头不通,看来断线了,接上线,再开机电流跳到1.8A亮了.顺便备份下好的BIOS资料供有需要的下载用.另外说明下,这款和清华同方K456是一样的. 锋锐K456

网友A:
那个电阻具体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具体是干什么的

你可以下载个图纸查下信号作用,我是看到发霉直接量断线就接上线,手头没图纸没去研究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个图纸查下信号作用,我是看到发霉直接量断线就接上线,手头没图纸没去研究

哦   好吧   我也不看了    哈哈

网友C:
在干桥之前,仔细查看主板外观

网友:
直接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干桥之前,仔细查看主板外观

是的,这是维修最需注意的

网友D:
垃圾国产机 看到都不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垃圾国产机 看到都不想修

国产机造福维修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