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3537 维修

楼主(2016-02-21):
板号;LA-9982P,不通电,此板只有一个CPU,属于新款,电路设计都跟传统的有所不同,不管是新款还是老款,既然不通电还是按原来的思路来查,先查EC的供电AVCC来自+3VALWP,
+3VALWP又来自于PU100,查了PU100的工作条件:VIN有17.5V左右的电压;EN1和 EN2都有3V左右的电压;既然开启脚有电压但没输出就换了一个PU100,换后结果还是一样,这时把上下管加焊了一下,惊喜出现了,通电发现能开机了,这时查了PU100的VIN脚却只有13.5V左右的电压,虽然这里不太明白但图纸上有注明就暂且不论
高兴之后,把机子全部装好,再开机能进系统,可多试一次再关机居然又不开机了,没办法,把机子再次拆开,发现PU100的VIN脚是0V了,由图纸追查VIN脚来自PU701的B+

查了PU701的20脚VCC 19V;6脚ACDET2.6V;5脚ACOK 3.6V;16脚REGN 6V电压,17脚BTST5.8V查到这里芯片基本条件像都是满足,没思路的情况下把PU701及PQ703和PQ705都换了故障依旧,再查了PU701的B+阻值都正常也没发现短路,修到这里没任何思路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既然公共点电压没过来,对地打主值看看pu100的12脚看看是否短路,没有再从公共点那飞一条过来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跑题了,pu701更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跑题了,pu701更换了吗?

换了,上下管也换了

网友:
acok#高电平表示使用电池,把acok拉低试试

网友:
老板下次记得配图纸,这个好像跟苹果的有点相似,还是要查查芯片条件

DELL LA-9981P.rar

网友:
老板记得下次记得配图纸,还是要查芯片条件

DELL LA-9981P.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