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进液机的接口蚀断我是这样的处理的

楼主(2016-02-21):
修笔记本多了,常常会接到一些进液导致排线接口锈蚀甚至短路的,这些接口非常难找也难买,也包概屏线接口(水果机遇到好几台了),
我往往这样处理,如下面这台ASUS X503M
看图

板号

把蚀掉的用刀切了,不然短路。

能引起烧的往往是高电压大电流的地方-----供电就是它了

找好点飞线就对了

再排线插上

结果就是

其实好简单,屏线接口也是重灾之地,下次有时间发个搞屏线的
高手勿喷。

网友A:
感谢分享方法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方法  对新手很有帮助

非常感谢版主的支持。

网友:
跟修电动车的腐蚀断线一个原理,尤其是插拔接口两边断的,一条线接两边

网友:
比较常用的也是很效率的方法 飞线

网友:
如果没图纸,参考啥的,可不就麻烦了,上次修个 屏接口烧的,换屏 换屏线,就是接口好难搞, 还好料板多,找他全部料板找到俩个一样接口的板子,拆之,还得注意,是塑料,烙铁不注意会 化,结果报废一个,最后一个料板 安全拆装上, 最后修好了

网友:
飞线飞的不错,我也这么飞过

网友:
这技术真不错你啊。。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先收藏,感谢楼主!

网友:
找点有时不好找,没图纸。

网友:
没看出来哪特殊了呀?恕我眼拙。。。。

网友:
在料版上面拆要在后面吹不然都变形了

网友:
兄弟,你这机器是进水了吧
我上回也修一个也是这地方烧了,,看点位图发现12V电没有机器修好,不过排线没插,还有这机器真垃——鄙视一下华硕。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维修经验,能给我们提示,希望大家都多分享,共同进步,让论坛火火的

网友:
我还是没看出什么原因出来能不能写详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