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G不开机

楼主(2016-02-21):
联想昭阳E42G集显不开机,待机电流0.060A.拆机发现PU8-ISL6269少了个洞,测待机3.3和5V都有,换6269后待机还是0.055A,测+5VALW阻值只有90欧偏低,拆了EC边的U12-AT24C16后+5VALW阻值正常,待机电流0.039,用编程器将AT24C16程序读出后写入另一个正常的24C16装上,按开机键还是不开机,测EC-KB925QF的11.26.37脚供电3.3V正常,按下开机键36脚ON/OFF有3.3-0V的跳变,41脚EC_ON和22脚PBTN_OUT无电压也无跳变,4脚EC_RSMRST也无电压,20脚LID_SW有3.3V.KB925QF开机条件好像不具备,难道24C16里有EC的开机程序,另一个EC的BIOS芯片U11-SST25VF080供电正常程序也刷过,但还是不开机,请同行指点

网友:
测所有供电的阻值都正常,6269控制的1.5V那路阻值也正常,PU8-AT24C16的供电脚8脚阻值90欧明显不正常,拆了它+5VALW阻值恢复正常,AT24C16用编程器还能正常读出里面的程序,难道真是里面的程序坏了导致不开机

网友:
觉得不正常就查什么呗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偏高,EC有可能出故障

网友:
PU8-AT24C16到底有没有程序影响开机不得而知,网上没有下载的淘宝也没卖的,

网友:
好老的机器哦!好像这个机器特别爱断线

网友:
此机真烂,我换了ISL6269和813LN以及KB925QF后,能开机上电了但不过内存电流0.9A,BIOS早就刷过当然没问题了,那个24C16换了个没程序的空芯片也不影响开机上电。北桥的几路供电阻值也正常应该不会坏,南桥更不用怀疑了,板子放了2天。第三天突发灵感想到有可能是板子用久了,有些地方有轻微的腐蚀,会不会有断线的,果然用放大镜观察了半个小时发现嫌疑点,在内存槽背面有几根线颜色不对劲,用洗板水仔细洗净后果然发现有根线已断,迅速飞线补上插电开机试主板已点亮。

网友:
主板有断线吗

网友:
少了一个洞是什么意思

网友:
既然芯片导致5v阻值偏低 你能保证里面的程序还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