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78 D5

楼主(2016-02-21):
最近有几块AM3主板 老挡D5 时不时能点亮 换了几条内存试也一样 不知是不是桥问题 望高手指导下
主板

网友:
插上小喇叭听听主板的声音,然后就是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及换U,把能排除的称排除了,最后再考虑桥。

网友:
找一下SPD吧

网友:
能跑到D5D4 应该是认到内存了,刷BIOS 还有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