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无限报警折腾了一天

楼主(2016-02-21):
DELL15R-5521
板号:VAW01LA-9101P   Rev:1.0(A00)     维修时间:2016/02/21
故障:上电0.7多,不显
同行送来说不开机,插上电流表开机电流到0.7几不动然后就报警
嘟    嘟    嘟    嘟    嘟无限报警,首先考虑到了BIOS,刷了南桥BIOS之后报警声变了,连续报警8声,没刷BIOS之前每一声之间都有停顿,刷了6个BIOS一样连续报警8声,以为是显卡问题,按照8声报显卡加焊了显卡,结果还是报警8声,刷会原来的BIOS有事那样嘟的报警,跑去问同行这个故障他说是哪个8声报警是报的屏,老的机子8声报显卡,回到店里插上屏亮机了,唉!!!!

本来第一次刷BIOS就好了,折腾了一天
老的机子报8声是显卡,新的机子报8声是没插屏
这一贴希望能帮助到和我一样的小白们,别走弯路了,折腾一天不好受呀!!!!

网友:
也就在前几天我修的一个DELL2521的,也是不停的报警,也就刷BIOS好的。

网友:
我也是醉了 ,你不能外接个USB 键盘  看看能不能控制,dell 的机器报警  没全配件  修的很麻烦,发裸板的一律停修

网友:
不插屏还报警,DELL机子设计挺好啊

网友:
楼主赚这个钱不容易呀

网友:
楼主这个钱赚的不容易。

网友:
dell机器屏接口,一直以来都是有检测脚

网友:
新机器报警8声是没监测到屏 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
以前修到过几台。屏线松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你不知道戴尔不插屏幕或者屏线松了多会报错吗?有时候戴尔机器报警就是因为屏线送了要从插

网友:
小电池放电了吧

网友:
还是却经验啊

网友:
故障很常见,原因很意外

网友:
NO ENTIENDO QUE VA HA EXPERIMENTAR

网友:
8声是报屏    但是你刷了BIOS 有变化  你是刷好的 还是 一直都是好的哦

网友:
觉得你还是没经验啊,DELL的机器不插屏一定是报警的!

网友:
原来报8声,也跟屏有关, 这钱挣的不容易

网友:
楼主还是经验少,DELL不插屏线肯定报警

网友:
戴尔八声报警大部分都是和显示有关系的啊,显卡,屏线,屏,没报错啊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了注意一下

网友:
老机8声是显卡,新机8声是屏,记住了,下次遇到DELL机想搞清楚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 啊 ,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教训,这样下次我也学乖了

网友:
这情况有遇到过

网友:
现在修新的机器要有新的思路。

网友:
转了这么大的弯子,原来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以为是内存报警了,DELL机器8响就是内存不通过吧

网友:
这种毛病真是搞死人

网友:
哥们你没试一下外接吗,搞笑

网友:
戴尔 不用原装适配器 开机也会报警的

网友:
可以发下BIOS链接吗,谢了

网友:
那就是BIOS问题咯。这个错误不应该犯,肯定要上屏测得,应为8声可以是屏或者显卡,没有屏供电都会报警8声,因为检测不到屏。另外好的BIOS发上来吧

网友:
最后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八生 现在的都是 屏 7生 北桥

网友:
也别太相信这报警声,戴尔的还好,其他就呵呵了,我是被这报警折腾惨了

网友:
很常见了,有的机子屏线坏了检测不到屏也会报8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