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D732Z开机0.4掉电解决

楼主(2016-02-22):
    之前接到一台宏基D732Z的机器,开机电流0.4掉电,有时多开几次就亮机了,当不亮机触发瞬间量电压PL7电压偏低或者没有,这个电压是HPA00835RTER这个IC提供的,加焊一下又可以亮了,装机准备测试又不行了,索性换了它,再装起来测试稳定了.此机实质为Acer4738的集显板

网友A:
故障位置找到了,标出好样的。 还希望 给个  波波的图 以做参考

网友B:
pl7是什么电压?这个IC是干什么的?

网友C:
PL7是什么电压楼主倒是说一下啊

网友D:
希望楼主以后说明白一些,这样不仅可以自我反省一下哪里有做的不好的地方,还可以让大家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位置找到了,标出好样的。 还希望 给个  波波的图 以做参考

我们维修都是一个电源表,一个万用表,没有波波,这东西七八年没用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这个电压低或没有引起的掉电。

网友E:
这个是什么 电压.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这机器都是BIOS坏的多,坏IC还是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贴子刷分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什么 电压.怎么测出来的?

触发瞬间量

网友:
那个是哪里的电压

网友F:
我的E1-471G掉电还在找问题,

网友:
元件不良,能找到问题就好了,不过我就想桥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位置找到了,标出好样的。 还希望 给个  波波的图 以做参考

你的图挺拉风的

网友G:
楼主一开始就是跳过万用表,用风枪找出的问题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很少碰到芯片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7是什么电压楼主倒是说一下啊

这是ACER4738的集显板,你查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原来是PWM芯片供电不稳。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H:
有没有返修,会不会是外围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
掉电的话还是需要PG信号这样最直接

网友:
芯片虚汗的目前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主控芯片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7是什么电压?这个IC是干什么的?

pl7是什么电压?

网友:
很多电流奇怪的问题都是出在电压部分

网友:
基础很重要喔

网友:
广达的很电压没出完都会掉电。。

网友:
那个好像是显卡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E1-471G掉电还在找问题,

什么情况下掉电,是触发掉电还是亮机掉电?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一开始就是跳过万用表,用风枪找出的问题吗

首先必须量到问题,风枪烙铁不是乱开的,修机八年,虽说不懂一大堆理论,经验是有嘀

网友:
那只是你个人认为吧,我只是跟大家分享结果,希望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有所帮助,有时简单明了就好,我喜欢一针见血的维修方式,没那么多矫情写大篇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楼主以后说明白一些,这样不仅可以自我反省一下哪里有做的不好的地方,还可以让大家看明白。

都是经验维修,没有太多理论可讲的,我喜欢简单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返修,会不会是外围电路也有问题

去年年底修好的,图片上标日期清晰可见

网友:
那PL7正常的时候电压多少

网友I:
用万用表测的瞬间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万用表测的瞬间电压吗?

是的,我这没有示波器

网友:
顶,不用示波器也能发现够细心

网友:
楼主我还在学习中  1.8V供内存的吗  是掉电之后量电压的 还是掉电瞬间量测的

网友:
没讲清楚。

网友:
能说下这是什么供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