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400 3.3v短路

楼主(2016-02-22):
  主题 联想 s400 3.3v短

  机型:联想s400  超极本 板号:la-8951p
  故障: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电池下,不亮),插可调电源,大短。
这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新的机,并且还是超级本。简单几下,拆开一看,明显有个管子烧了 打该管子的对地阻值,3  这么低,查找图纸发现该路是连接到pch去了,会不会是桥烧了? 据以往的经验,桥一般不会这么容易烧啊,接着把该路上连接的各个设备都给它拆掉,还好这个板子设计的有隔离点,只要把隔离点去掉就行了。断开了网卡、ec的供电,发现还是短。这下不得不考虑桥了,量了USB接口的两根数据线,蜂鸣档响了。这下确定了 真是桥烧了,话不多说,立马上bga换桥(还好手上有该型号的桥 slj8c) 哔哔哔,随着我换桥熟练的手法,5分钟过后 桥换好了 。打对地阻值,不短了,(3.3v 500多  5v 1000多)好 上电试下,本以为换桥后就会好,可他么的就不给我按套路来, 不触发。好吧,那就按不触发的来整吧,先是BIOS(此机有两个BIOS,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压根不管触发) 刷了几个 还是不触发,又接着找问题吧,由于在跑线路过程中,手贱了一下,表笔不知道碰了哪里,只见电流一路上升,2a多,板上瞬间一股青烟一冒。立马拔掉电源,默默的注视着这块板,当时我的心情是扑通扑通的,更可悲的是我竟然没看清是哪里冒了烟,检查板上,没有明显的烧糊的痕迹。量3v的对地阻值,3   啊 不要这么玩我啊,不过还好,桥没有烧坏,就烧坏了下面几个东西 ec ,我早就看它不顺眼了,这下烧了也好,正想换掉它了。联系卖家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ec(kb9012qf  a3)是自带程序的,难怪我之前刷了BIOS也不行了。这是头一次遇到ec自带程序的。这种ec要用最新的编程器来刷,手头上没有又贵,专门买一个就为刷这一个 不换算,就买 了一个剪板的。第二天 芯片到了,换上,满怀期待的通电试机,玛德。又让我失望了,会掉电,有时还是不触发,以为没焊好,又加焊了一遍,还是不行。联系卖家,这个ec怎么不行,他说他也不清楚的。哎没办法了 又得重发了,谁叫自己贪便宜 只买了一个。行嘛,又定了两个,第二天芯片到了,迫不及待的换上,通电试机, 咦。。。。 OK了 不掉电了。以为就此修复,咔咔咔, 外壳装上,烤机。 试了多次 ,正常的很,没有什么毛病 了。关机 放在一边,明早再来试试,关键就在明早上了。很快 第二天又来到,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开这台s400,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又掉电了。跟昨天那颗ec一模一样,这下不能再怪ec了 好好检查一下。发现掉电后不能触发的时候,pu401的   11脚 20脚 没有电压。但5vref  3vref 一直有, 控制产生pwm的5v 3v 的 entrip 1 跟entrip2 都没有,追查线路来到了这 这里的开启的条件来到了ec的ec_on,这里的ec_on是要检测到适配器自动发出的,实测acin 有3.3v 发现掉电后再不能触发测得ec_on没有,acin一直有。问题就出在这,把ec_on这里的线路断开,断开pr418 这个电阻,测得ec过来的ec_on一直有 。那问题就出在mainpwon这里了,追查线路来到这里的pu201芯片,
知道是个啥芯片,想来是个保护电路,可就奇怪了,电路图上没有标注芯片未装的符号(@)可实板上明明就没装这个芯片(这一直是我没弄懂的地方,就连最后解决了  我也一直没弄明白) 不管了,先断掉这路试试。断开pr413 这个电阻,再把上面的pr418  连上,上电试机,诶  好了 不掉电了。心里这个欢啊,试了多次,进系统,试机,一切正常。哎 不想折腾了,虽说断掉了保护,只要不出啥问题 就这样 装好吧。于是  又装好机,反复试机,确定了    放在一边,明天在试试。可好景不长,还没等到明,又出幺蛾子了。早上修好的 ,明明反复试过多次,都已OK了,就放在一边几个小时。下午我在拿出来试,悲催啊,开不了,一点反应没有。以为是没电了,接可调电源,玛德,还是不触发。把电池拔了,神奇的事来了,把电池一拔,接电源,又能开,很顺利进系统。但我一关机,接着再开,又不行了,还是不触发。在我反复的实验开机中,发现这种状况并不是绝对的,有时不管上不上电池或是接外接电源,都不是很顺利的触发,可以说是无规律触发。遇上这种本,我的脑细胞不知死了多少,可还得坚持啊,不能一遇到难题就退缩啊。好吧  又拆吧,三下两下拆出,第一下 就测的econ ,发现不管是电池下  还是电源模式下,这个电压还是没有。可我都把保护那一路断开了,没理由啊。接着我又把pr418  断开,测的econ 同样没有,econ 理论上是检测到acin之后 就会发出,可这里的acin一直有3.3v,唯一的解释就是ec可能还有某个条件没有满足 ,导致不发ec_on ,可这个条件还是不稳定,但也没什么大问题。既然它自身不发ec_on ,我就来给它个外接ec_on,我把51125 vreg3 飞条线到pq 406  pr418  电阻同样要断开 这样,35v 待机有了,按开关也能触发了,  之后也试了多次 此机终于算是完全修复

虽然 最后还是弄好了,可在这过程中,还是有几点我不明白。为什么pu201 板上明明没有,可只要一接上这里的线路,就会掉电,断开既好;为什么ec不能很稳定的发出econ   这些难题只好交给大家来共同探讨了,希望大家多多提供帮助,让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
这··· 芯片的供电还不全 待机就产生了····我也看得纳闷··

网友:
你这个是有蛮复杂,都有点看不懂

网友:
现在有时候如果太复杂了就不去修了,修的时候长了客户一起在吹,很烦,很喜欢楼主这种细心的风格

网友:
这个板修得很艰苦啊

网友:
借电  是好方法

网友:
这板子修好不容易,真够折腾的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修板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A:
这是我修过的板子呀,原来就是3.3v待机供电管短路,我拆了还是短。。。烧机是南桥短路了。。。我就不修还给客户了。。。。。是怎么到了你手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修过的板子呀,原来就是3.3v待机供电管短路,我拆了还是短。。。烧机是南桥短路了。。。我就不修还给 ...

我接手是未有任何拆过的痕迹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如果是我就换板了。真心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很容易大短路,我都修了好几台。觉得是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