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板号广达DAOLZ7MB8E0 REV:E 进水维修

楼主(2016-02-22):
拆机把看到机器大面积进水,腐蚀严重 。把机器清理干净。打阻值 无明显短路,上电无待机。测量公共点无电压。(图8

测量PQ23  5脚有19V123脚无电压,测量4脚无电压。。明显的保护隔离问题。
PQ23N沟道管子,一般4脚要有25V左右才能导通,
接着测充电芯片 ,VCC无电压。PD4  2脚无电压,2脚是连接到PQ235测量不通,断线了。(图1

把线补上,继续上电,还是一样PQ23还是无输出,
接着测量6ACDET ,无电压,(图5)(图9

ACDET是通过VAPR12 PR11分压,
分压公式计算ACDET应该是有2.5v左右。测量PR12阻值 ,无穷大。PR11阻值正常
大家都知道料板上面找412K电阻真心不好找,不过10K电阻比较常见。
我直接把64.9K电阻作为上分压电阻,10K电阻作为下分压电阻,计算出来
也是2.5V左右。一切搞定上电,发现公共点有电压了。并且 3V  5V已经出来了,
按开关0.002A指示灯点一下就没了。因为南桥下面进水严重。首先怀疑
南桥,测南桥上的电容短路,不想那么多了直接取下来换了。

换完之后触发发现上电到0.2A左右掉电。在看CPU供电,95831引脚有明显
烧断的痕迹,发现烧断是23VIN,直接拆芯片飞线把芯片换上去。

上内存发现电流有明显跳变。但是接屏不显示,无集显供电。心想是不是因为换了南桥
要刷BIOS 直接刷BIOS。接屏可以显示。但是白屏接着修吧。
测量 LCDVCC无电压。跑线看到R46引脚有明显的腐蚀,把R46换了焊盘补好

久违的LOGO出来了。

网友A:
如果是我,走到95831那,我就会心头一紧的,呵呵,还好只是小问题,不过一路过关斩将,楼主威武

网友B:
修的不错,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4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C:
修机器修了半天。写案例也写了半天,不容易,支持

网友D:
修的不错  可见功底

网友E:
修机子就是要慢慢的找问题

网友F:
业余维修爱好者,天天看教程,那个主板找原件,鼓捣了两个月,没什么进步。

网友:
la observacion nos puede ayudar a reparar mas rapido,,,jajajaj

网友:
楼主 活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走到95831那,我就会心头一紧的,呵呵,还好只是小问题,不过一路过关斩将,楼主威武

95831   你紧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学习了

不要灌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机子就是要慢慢的找问题

是的  急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器修了半天。写案例也写了半天,不容易,支持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  可见功底

呵呵  说点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机子就是要慢慢的找问题

怎么跟上面回复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业余维修爱好者,天天看教程,那个主板找原件,鼓捣了两个月,没什么进步。

业余的就无所谓了  又不指着这个

网友:
没你活儿好

网友:
呵呵  还得努力

网友:
一路过关斩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95831的问题确实很头疼个

恩  是的

网友H:
这机器真是多灾多难,这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真是多灾多难,这么多问题。

是啊  修好不容易

网友I:
楼主牛逼。还是版主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牛逼。还是版主大神

说得太夸张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细心点

网友:
楼主太牛了,大面积进水腐蚀严重的一般都不想搞了!

网友J:
楼主辛苦了,可能修机器时间短,发帖反而时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辛苦了,可能修机器时间短,发帖反而时间长

是的  发贴好累的

网友:
这么多问题啊!是我要放弃了!

网友:
分析的 头头是道哇  楼主厉害

网友:
修的仔细  有图纸   楼主看得也很仔细  细节都注意了  值得学习 这样才能提高

网友:
还是修笔记本 有挑战性

网友:
技术不错  修得仔细

网友:
现在那么多进水的机器。。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分析思路清晰。

网友:
版主威武,技术一流

网友:
只怕换了95831后还是一样,都试过很多不行的

网友:
不错啊    有功底

网友K:
野路子出身,不会计算,估计在充电电路得够呛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野路子出身,不会计算,估计在充电电路得够呛

哈哈   高手在民间   野路子中也有 高手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哈哈   高手在民间   野路子中也有 高手的哦

可惜不是我。

网友:
看楼主修机行云流水,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安哥的帖子总是那么的有营养,照亮了,许多像我一样的维友们,心灵的鸡汤。

网友M:
有图纸吗 分享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图纸吗 分享下啊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LZ7  图纸论坛有  需要自己下载

网友M:
我这有个N4030 进水还没看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这有个N4030 进水还没看好呢。。。。

进水的   重点就修进水的那里  基本上都OK的

网友:
我的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