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H60-L11 开机不进系统

楼主(2016-02-22):
请教各位,H60-L11 开机不进系统 刷机无效 ,加充电器才能进 这是哪里坏了?电源么?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也许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也许会有效果

没用 刷机刷过了 不加电还是进不了的

网友:
你这个是笔记本主板吗 要是笔记本主板充电切换电路 电池看看

网友:
可分析:
1:电池电不足,换个电池看下
2:主板坏了,电源部分检测电池电压过低,不能开机,接充电器后,升高了电压,所以能进.
3:用电源接上看下,开机电流多少,然后,升高电源电压.到4.5V左右看下,能否开机.

网友:
电池 不行了  电流不够

网友:
我也说一句电池温控有问题吧?

网友:
电原的可能行大,把它(Battery,Usb,Charger)查一下。

网友(2016-04-03):
会不会是充电的接口坏了,

网友:
你用刷机精灵刷机吗,要是没有用,你就进手机工厂模式

网友:
估计应该是电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