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打印机连接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6-02-22):
有的用户反映说自己想要在Win7上用打印机打印文档文件,却发现Win7无法链接上打印机,那这个要怎么办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Win7系统(win7zhijia.cn)打印机无法打印怎么办吧。

  1、检查一下打印机有没有处于联机状态,如果没有的话就将打印机连上即可。

  2、如果打印机已经处于联机状态可是仍然无法打印的话,可以重新开启打印机,这样可以清除打印机内存也能解决一些打印故障;

  3、将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首先打开开始菜单并选择点击“设备和打印机”选项,然后将要打印的打印机右击选择“设置为默认打印机”即可。

  4、可能是程序生成的输出不正确,我们可以采用通过其他程序打印文档的方法验证,这里我们可以用“记事本”打印测试文档,方法是:

  1)首先打开开始菜单,在菜单搜索框中输入“记事本”,然后点击打开记事本窗口;

  2、然后在里面随便键入几行文字,之后点击窗口上的“文件”菜单中,单击“打印”命令,如果可以打印测试文档,就是原来你使用进行打印的程序有问题,建议重新安装程序。

  5、可能是打印机的驱动程序被损坏从而导致无法打印文档的错误,我们可以重新安装合适的驱动程序再打印。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480.html文章链接

网友:
这个维护员的基本功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