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L

楼主(2016-02-22):
华硕Y481L待机电流0.0163,3V5V都正常,不触发,不知道怎么修了

补充内容 (2016-2-23 12:00):
待机芯片丝印代码是JC 1A,具体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这种待机的话应该是有一点偏高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发热。多半是待机芯片或者EC,再看看有没有3.5V

网友:
ec条件,南桥条件查完就  可以了

网友B:
排阻或者EC,或者ECbios,或者就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待机的话应该是有一点偏高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发热。多半是待机芯片或者EC,再看看有没有3.5V

3V5V是有的,就是听到待机芯片那有一点异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阻或者EC,或者ECbios,或者就是桥。

EC是KB9018QF没有资料,无从下手

网友:
多找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