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L30A USB插U盘好用的插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6-02-22):
我有台ASUS ul30a能正常用的就是 USB接口插鼠标不能用,换鼠标也不行,插U盘,移动硬盘都能用的就是。有谁碰到过这样的吗,求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6-2-26 13:37):
换南桥之后好了

网友A:
换个系统试一下   驱动重新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试一下   驱动重新打一下

系统换过不行啊,就是在PE 里也不行

网友:
U盘与移动硬盘能用说明USB电路是没有问题,就鼠标不能用,感觉还是你鼠标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能带得了 移动硬盘 说明 不会因为供电不足 从而带不了 , 神马神级鼠标  键盘

网友:
这种换桥好的板子道理上说不通的,除了鼠标其它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