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杨天S800-00一体机 I3CPU 独显,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16-02-22):
联想杨天S800-00一体机 I3CPU 独显

联想杨天S800-00一体机 I3CPU 独显.rar

里面有两个BIOS,一个2M,一个8M

网友A(2018-03-31):
一样的型号,刷完还是一样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型号,刷完还是一样不亮机

那就是其它的有问题啊,,,,,,,,,,,,,,,,,,,

网友(2018-05-22):
S800-00 BIOS 有没有显示器的BIOS。发一个

网友(2019-07-09):
急需,谢谢,先下载试试在说,期待亮机!

网友:
这个是可以亮机的  但是!!!!!  无线网卡报错!!!!!1

网友(2022-06-20):
刷完BIOS之后都不过内存了之后再刷BIOS也一样......这是什么鬼故障  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