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触摸失灵,按住顶部屏幕,上部出现竖纹!

楼主(2016-02-22):
最近发现触摸失灵 时好时坏的全是6P,都有换过屏 摔过,都是触摸芯片摔倒虚焊!另外问下 6P 进过水 拍照 正常光度下正常,暗光下 或者遮住主摄像头,成像全是竖纹,跟换摄像头无效 啥子问题?控制相机的IC 短路了吗?

网友:
电容或者电感的问题,有杂波

网友A:
1,6P竖线很多重植触摸芯片后都用不久,6P设计缺陷,M1脚很容易处于半断不断状态。2.这种弱光下有纹的基本都是2.85V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P竖线很多重植触摸芯片后都用不久,6P设计缺陷,M1脚很容易处于半断不断状态。2.这种弱光下有纹的基本 ...

2.85V是从U2301出来的,这保护管能短接不

网友:
静等高手来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