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夏普AR-4818-SZ出现纸盒不上纸,外送就可以

楼主(2016-02-22):
夏普AR-4818-SZ出现纸盒不上纸,外送就可以,,就是纸盒出现卡纸现象,但是又不卡纸,空转几次后就提示卡纸,把纸盒拿到别的机可以正常使用,别的纸盒新的都上到这台机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什么怎么回事,求大神解答
使用

网友:
纸盒正常了,纸盒上面的搓纸轮是否正常?空转后纸张上是否有摩擦的痕迹,纸盒推进去的时候抬纸部分是否能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