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9报警

楼主(2016-02-22):
接手一台联想昭阳E49,开机报警七声,全部的外壳换过,刷过BIOS,研究过论坛里面的招数,下载了好多个BIOS都不行,后来索性不修了,放了好多天,后来闲的没事干,加焊了一下显卡,好了,就是机器用的时候特别卡,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但是能用

网友:
是不是和DELL机器差不多啊 报警次数看问题 七声显卡北桥8声屏啊

网友:
又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
是什么类型的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通病 好像是ATI的显卡  。

网友:
===这种故障为什么换全部外壳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直接焊显卡或桥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 性大

网友:
硬盘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