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电流反复跳变不显示

楼主(2016-02-22):
今天收到一台G405 AMD独显机器,电流在0.45-0.55之间来回跳,刷BIOS也不行,供电都有,求解

网友:
是来回复位跳变吗?

网友:
这个机考虑桥呀

网友:
是不是单U的那种?好像是CPU控制内存的,刷了BIOS不行,就只有加焊U了,不行考虑换U。

网友:
CPU坏都有可能

网友:
刷bios   换内存。不然就要干CPU了

网友:
联想G405
板号:LA-9912P
情况是拿来待机高 ,一测CPU坏 ,订了个CPU换上 ,现在待机正常,正常上电。不上内存三长两短报警,上内存,不报警,电流在0.21--0.3几来回跳,示波器测内存有复位,每次电流到0.3几会复位一下,有SMBUS波形,同复位信号一样 ,电流到0.3几会出波形,BIOS刷了N个了 ,朋友帮忙分离的BIOS,现在完全没思路了求助!!!

网友:
本人 有 一块G405主板,拆机的,没问题,低价出售,需要的电话联系,13126191711

网友:
修好了吗,遇到同样问题的了

网友(2016-04-06):
同样问题, 有人修好过吗

网友:
我刚接了一台  跟你的问题一样的   不停的跳变 电流一样

网友:
版号是多少  留着备用

网友:
联想 G405主板 AMD和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
同行的二修机,,桥,BIOS都被动过

网友(2016-05-07):
这机器不好修,一般都是CPU坏了

网友:
哥们,你可以试试把CPU四合一那个芯片箭头角最近的那几个电容取掉.

网友(2016-06-23):
楼主啊 修好没有?这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玩也有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18楼的这方法不错,我上次也碰到过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2016-07-28):
没修好,客户拿走了,今天又接到一台,同样问题,还是没搞定,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