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2242 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6-02-22):
LG 2242灯一闪一闪的,是不是BIOS,有问题呢

网友:
电压不稳吧

网友:
屏线拔掉试试

网友:
明显的电压不稳,后面电容换一下

网友:
灯一闪一闪 怎么不先测下电压 然后再看灯管有问题不

网友:
拔掉屏线看看驱动板供电正常不 正常无跳变插上屏线看看

网友:
一般是电源故障

网友:
拔掉屏线看看驱动板5V正常不 无跳变再插上屏线看看,5V不能带负载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坏 拆开看看电压稳不

网友:
确定是不是背光闪,,LED的要查看每路LED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是 这款和1942ST 问题一样 高压 或 12V供电问题!

网友:
看看电容 然后断开高压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