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3跳线解决屏幕失灵

楼主(2016-02-22):
此法用于触摸屏没坏但不能触摸的情况 短接此处 给触摸屏加一个2.8v电压即可  如果不行取掉该ic因为该ic短路  本人一天修好三台  解决买该ic贵而且不方便 不好换的问题 希望同行顶上

屏幕失灵

网友:
很好收藏了,虽然小米3已经过时了,还是值 得看看

网友:
正好有个手机屏触摸不灵

网友:
前两天还修了一台,以为CPU断线了。没整好,早知道这方法就试试了

网友:
楼主威武无私必须的顶收藏

网友:
那个IC真没用吗,

网友:
这个IC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