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拆机清灰换风扇教程

楼主(2016-02-22):
惠普4411s拆机清灰换风扇教程

  笔记本电脑需要升级硬件、需要清理灰尘维护散热系统的时候必须拆机才能完成,最近收到老客户的一台HP ProBook惠普 4411s的机器,来清灰换风扇,笔记本拆机要做到胆大心细,小心操作,才不会对笔记本造成伤害,本文给大家详细介绍惠普4411s拆机淸灰的操作方法。

惠普 ProBook 4411s笔记本

  惠普4411s拆机清灰方法/步骤:

  1、开始惠普4411s拆机前,首先洗手去静电,卸下笔记本的电池。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1

  2、依次卸下电池仓内的四颗螺丝。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2

  3、在机器后面屏轴两侧,有两颗螺丝,上面有一个贴片盖住了,揭下来,然后取出两颗螺丝。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3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四

  4、六颗螺丝取出后,就可以取下C面前部分开关面板,面板下没有插线,水平方向向前(屏幕方向)推进,即可取下。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5

  5、取出开关盖板以后,依次取下露出的3颗锁键盘的螺丝。然后同样是水平方向推键盘,即可取下键盘,要注意键盘下面的排线。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6

  6、注意:推开键盘以后,直接向右翻开即可了。往右翻开键盘,从左边向上拨开压键盘的卡扣,即可取下键盘。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7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8

  7、键盘取下以后,同样会有三颗螺丝,是用来锁触控板面板的螺丝,依然是取下螺丝,水平向前推,取下面板,注意面板下面触控板的排线。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9

网友:

  惠普4411s拆机清灰方法/步骤:

  8、拔下插线。触控板的排线,拨开白色的,就可以拔出来。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10

  9、然后取下硬盘和光驱,锁光驱的螺丝是在露在外面的那个螺丝,取下后横向向右推就可以取下光驱。三颗锁硬盘的螺丝,右边单独的螺丝是拧不掉的,拧松之后,捏住它向上提就可以取下硬盘。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11

  10、硬盘细节图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12

  11、光驱细节图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13

  12、硬盘左侧有两个线,拔下来,拔之前看一下顺序,左1右2,安装时候别插错了。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14

  13、依次拔下这三根线头。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15

  14、然后拔下音响和屏幕的线。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16

  15、整个面板使用了大约20多颗T8螺丝锁住。

  绿色的的全是T8螺丝,红色的是固定音响的四颗螺丝,卸下螺丝就可以取下音响。建议:取螺丝之前,先依次拍照,免的到时装机时有漏装。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17

网友:

  惠普4411s拆机清灰方法/步骤:

  16、几处螺丝图。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18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19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20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21

  17、取下所有的螺丝之后,就可以拆下惠普4411s整个板子了,很大的整体,也很细,要小心操作,沿着四周的卡扣,依次别开。

  在触摸板位置的下面有两个耳机话筒插口,正好别着,别硬拿,用卡从下面轻轻撬开以后就好操作了,上面中间的位置,有一点双面胶,用卡如图这样轻轻别开既可。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22

网友:

  惠普4411s拆机清灰方法/步骤:

  18、至此,主板的真容才真正的露了出来。要拆风扇,只要拆下这既可螺丝既可。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23

  由于风扇和散热管是一起的,所以,都要拆下来。拆下来的几大部件和拆下来的风扇。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24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25

  19、拆下来了一大堆螺丝。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26

  20、要拆下风扇,只需要反过来取出这三颗螺丝既可。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27

  21、至此,风扇已经拆解完毕。

惠普4411s拆机清灰 图28

  以上是惠普4411s拆机清灰换风扇步骤的介绍,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A:
一直对拆机有所恐惧,哪里有螺丝,多粗多长的,哪里没螺丝,始终记不住,有好的方法吗?清灰也是有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对拆机有所恐惧,哪里有螺丝,多粗多长的,哪里没螺丝,始终记不住,有好的方法吗?清灰也是有风险的

要做到胆大心细!可以拍下图片记录每一步操作,装机时也不会出错!

网友:
骗点下载分  拆机清灰尘的简单

网友:
技术量不高,但很费时间啊

网友:
拆的比较详细,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是是很好的教程。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的教程

网友:
hp 4411s壳子的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
加焊下就OK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这是清灰教程 人家本来就是好的

网友:
拆机流程写的很专业,图文并茂,看了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灌水了

网友(2016-04-25):
挺详细的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C(2016-06-13):
这机器太呕了。拆了就散架。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太呕了。拆了就散架。呵呵

不要紧 慢慢的再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