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v1.0

楼主(2016-02-22):
以前收的旧板子   昨天朋友过来换这个  可是为什么卡在WINxp进度条啊   每次都是直接死机的     哪位大神指导下啊

网友A:
是集显吗?如果是集显就上一个独立显卡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集显吗?如果是集显就上一个独立显卡的看看。

。。。。。   想多了

网友:
CPU 内存换了试下

网友:
还有硬盘

网友:
把外设能拆的全拆了,再试,如果不行就在BIOS里面把外设都屏蔽了试,还不行就只能拆外设芯片了

网友:
品牌机南桥坏的多 这种ICH的南桥 发热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