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白屏

楼主(2016-02-22):
今天接到一台此机器 开机红屏 白屏 闪烁 拆机发现在上家修过 没有修好 屏接口也坏了 屏线有根断线了 找了一个相同的机器开机 是白屏的 屏接口供电 条件量了都是OK的 这款的显卡 我也假焊了 白屏依旧 论坛里的大神们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显卡

网友:
外接有显示吗?

网友:
没遇到过,来学习下,别人修过的最不想修了,以前遇到这类情况都是上BGA 或者换屏就好了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绿屏,怎么查都是正常的,后来就丢一边了,后来自己好了 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网友:
搜我的帖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