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81不触发

楼主(2016-02-22):
LA-9981 不触发,按开机指示灯会亮,电流没变化,这种没有南北桥的,是桥跟CPU一体的,碰到很多这种CPU的机,怀疑CPU有问题的没修好过,这种CPU 又很贵,这种CPU 一体的芯片是不是很多坏的。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一体CPU的机子。不开机,刷BIOS好的。这种机看了就头大,好多都没图纸

网友:
遇到几台,这种桥用风枪吹也没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应该是刷BIOS 哟

网友B:
电源指示灯会亮的,故障都在南桥端去了

网友:
南桥BIOS都有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指示灯会亮的,故障都在南桥端去了

对啊,信号进南桥是正常的,南桥没信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应该是刷BIOS 哟

问题是开机只有指示灯是亮的,BIOS都没供电。

网友C:
焊一下cpu了反正就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一下cpu了反正就开不了机

加焊过了,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