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高清监控用PoE交换机供电有什么限制和禁忌?

楼主(2016-02-22):
现在的网络监控基本都是高清的了,在做工程组网的时候,给摄像头供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面对成百上千的摄像头,要是安装电源插座的话非常麻烦,于是很多人开始采用PoE供电,其中最常用的就是PoE交换机。那么是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采用PoE交换机供电呢,有没有什么限制?
       监控系统有大中小之分,下面就这三种说下我的观点和看法。
       小监控系统,一般只有几个或者十个左右的摄像头,这个最常见,比如家庭监控,小宾馆等,由于摄像头不多,采用哪种方法都比较好,可以拉线安装插座供电,也可以用台PoE交换机供电。打个比如,如果只有16个摄像头的话,一台16端口的PoE交换机就可以搞定。
       中型监控系统,这个还常见,比如大酒店,高级宾馆,或者小区监控等,一般30到60个摄像头左右。相比小监控系统摄像机就有点多了,如果要一个一个安装插座的话,比较麻烦,要是遇到不能布线的环境,非常恼火。我建议可以采用PoE供电,几台供电交换机就可以搞定。
       大型监控系统,这个很能很多人觉得不是很多,其实也有的,大概100个摄像头以上,摄像头比较多,有时候监控点比较散,这种情况的话,多半要采用交换机级联的方式,就是有一个核心交换机来监控左右摄像头的情况,在接入层的交换机如果采用PoE交换机的话也会比较方便。但有些人觉得可能不稳定,如果方案合理,或者不怕麻烦的话,可以采用其他供电方式也是可以的。
       以上只是大概的说了下监控系统,涉及到怎么用,怎么选择PoE交换机,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清的,上升到了技术的层面了。总的来说,高清监控系统非常建议采用PoE供电,我做好了好多年的监控工程了,最近几年也开始接受PoE供电,平时用丰润达的PoE交换机和供电器比较多,有时候确实比传统供电来的快,还方便。
       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并不是所有的监控都可以使用PoE供电。如果摄像头的距离非常远,超过了100米,又或者摄像头的功率大于25w以上,基本上不能用PoE供电了,要采用其他供电方式了。

网友A:
POE供电不是很稳定 ,工程大了线上,工程小了 钱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E供电不是很稳定 ,工程大了线上,工程小了 钱多

不稳定应该和线有关吧,线太长或者太差了供电能力应该弱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应该和线有关吧,线太长或者太差了供电能力应该弱很多...

各种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