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光纤收发器的作用【特点,应用范围】

楼主(2016-02-22):
光纤收发器一般应用在以太网电缆无法覆盖、必须使用光纤来延长传输距离的实际网络环境中,同时在帮助把光纤最后一公里线路连接到城域网和更外层的网络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了光纤收发器,也为需要将系统从铜线升级到光纤,为缺少资金、人力或时间的用户提供了一种廉价的方案。光纤收发器的作用是,将我们要发送的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并发送出去,同时,能将接收到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输入到我们的接收端。
光纤收发器的基本功能是完成不同信号与光信号的数据转换,可以实现0-120Km内两台交换机或计算机之间的连接,但实际应用范围去有关以下的更多扩展:

1、 实现交换机之间的互联。
2、 实现交换机和计算机之间的互联。
3、 实现计算机之间的互联。
4、 传输中继:当实际传输距离超过收发器的标称传输距离,特 别是实际传输距离超过120Km的时候,在现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2台收发器背对背进行中继或采用光-光转换器进行中继,是一种很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
5、 单多模转换:当网络间出现需要单多模光纤连接时,可以用1台单多模转换器进行连接,解决了单多模光纤转换的问题。
6、 波分复用传输:当长距离光缆资源不足,为了提高光缆的使用率,降低造价,可将收发器和波分复用器配合使用,让两路信息在同一对光纤上传输。

光信通信光纤收发器在具备以下基本特点外同时加强了多级防雷措施
1.提供超低延时的数据传输。
2.对网络协议完全透明。
3.采用专用ASIC芯片实现数据线速转发。
4.机架型设备可提供热拔插功能,便于维护和无间断升级。
5.可网管设备能提供网络诊断、升级、状态报告、异常情况报告及控制等功能,能提供完整的操作日志和报警日志。
6.设备多采用1+1的电源设计,支持超宽电源电压,实现电源保护和自动切换。
7.支持超宽的工作温度范围。
8.支持齐全的传输距离(0~120公里)

网友A:
没听说过这东西,还没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这东西,还没见到过,

这个东西把网络信号转成光信号,再把光信号转成网络信号

网友B:
监控用的,街道监控用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监控用的,街道监控用的多

和交换机一起搭配用,结果夏天售后跑断腿,太坑爹了,不是打雷适配器坏就是交换机太热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交换机一起搭配用,结果夏天售后跑断腿,太坑爹了,不是打雷适配器坏就是交换机太热卡死。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