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笔记本有待机不触发版号daohkcmb6d0

楼主(2016-02-22):
笔记本版号如上待机0.01 开关脚电压0.6v 测ec985l 的108脚nbswon也是0.6v 测ec工作条件 待机电压3.3pcu正常 复位正常 唯独时钟没有电压 这个电压从h1过来的 怎么才能出这个时钟呢 上图帮助分析下 图纸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7396-1-1.html

网友A:
SONY的一般放电就OK啊,你这个是那一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一般放电就OK啊,你这个是那一款啊

bios电池早就拿下来了

网友B:
开关针的电压不对,沿着这个方向查

网友:
索尼的不触发都很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针的电压不对,沿着这个方向查

开关当然去了ec 。查ec工作条件就是没有时钟

网友D:
看看待机需要的供电正常吗 别纠结时钟

网友:
开关电压的上拉看看啊

网友:
查EC的供电引脚----晶振电容一套换掉----查35V后级供电有无短路------换EC-----其它

网友C:
看下方框图就知道了 好像应该是8x系列主板 这个ec时钟应该是桥发出的这个是桥和cpu二合一的 不知道满足什么条件 桥发出ec时钟信号 rtc电路测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待机需要的供电正常吗 别纠结时钟

待机电压正常 而且3v和5v都有 就是ec没工作  所以开关脚电压低

网友:
说得不错呀 这个网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当然去了ec 。查ec工作条件就是没有时钟

你还是不理解

网友:
没理论学习过这些问题不好修

网友:
想办法把开关电压偏低修好就行了

网友E:
图纸也不分享,怎么帮你分析!!!!   开关脚电压确实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方框图就知道了 好像应该是8x系列主板 这个ec时钟应该是桥发出的这个是桥和cpu二合一的 不知道满足什么 ...

既然这个是单芯片的,楼主确定这个时钟是触发之前还是之后有啊?到单芯片的待机电压,信号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也不分享,怎么帮你分析!!!!   开关脚电压确实不对,

图纸链接在1楼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也不分享,怎么帮你分析!!!!   开关脚电压确实不对,

图纸链接在1楼就有了  你仔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方框图就知道了 好像应该是8x系列主板 这个ec时钟应该是桥发出的这个是桥和cpu二合一的 不知道满足什么 ...

开关脚去ec了 ec想工作必须有条件啊 那几个条件就不说了  时钟必须有 要不怎么工作 那个大芯片 32.768 波形都正常 rtc都有 待机也有去了大芯片

网友F:
看看开关脚谁给的上拉,再不行换EC试试
热插拔内存
没有上拉电阻 开关脚对地阻值几百欧 因该没有短路 ec没换 也没有这个ec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开关脚谁给的上拉,再不行换EC试试
没有上拉电阻 开关脚对地阻值几百欧 因该没有短路 ec没换 也没有这个ec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0903-1-1.html
看看这个知道了

网友:
SONY 的机子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