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8L挡内存D4

楼主(2016-02-22):
盈通A78L挡内存D4 仔细观察是内存曹跟IDE口间的线烧断了。应该是内存3.3v断了。背面飞线解决。

网友:
这种都是送钱的板子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量电压

对的,直接飞线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量电压

拿到手的板子肯定要先检查完外观没问题才开始检测的。

网友:
内存不过,测条件

网友B:
内存槽烧断线的一般都是SPD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槽烧断线的一般都是SPD电压

这是不是反插烧的?怎么会烧呢,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是反插烧的?怎么会烧呢,遇到好几台了。

有些是插反了烧的,有些可能是没插到底

网友:
是SPD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