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2年的Air A1466 大短路 开门红

楼主(2016-02-22):
客户说此机器放了一段时间就不开机了  拆开机器打值发现公共点90  正常应该450左右  直接烧鸡   故障点原形毕露

网友:
短路还是好修啊

网友:
这么好捡死鱼。

网友:
公共点90,是什么东西微短

网友:
公共点短路的就是捡钱呀,还是苹果的,多少大元。

网友:
还真开门红···

网友:
修的少 , ,没有遇到苹果短路的

网友:
短路一般都是捡钱

网友:
你。。。我X
我也给个说:不显。我看了下就好了。。。。。。

网友:
上回碰上一个,烧了十来分钟才找到

网友:
要点积份
不好意思 要下一个图纸

网友:
90   怎么烧的 ?9   我手里有一台 VIN  90多  烧不出来

网友A(2017-06-25):
呵呵,碰到这种问题确实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碰到这种问题确实爽

确实

网友B:
说的也简单了,遇到这种爽啊,好久没有遇到好修的了,遇到几个CPU和内存颗粒坏的,哎,都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也简单了,遇到这种爽啊,好久没有遇到好修的了,遇到几个CPU和内存颗粒坏的,哎,都没修

CPU可以换的啊    内存颗粒也可以换   内存颗粒就那几个机型   固定的位置

网友:
就这样还发个贴啊,你也附上几张图片啊

网友:
公共点短路的多数都好修 不过我遇到公共点短路 结果是板层的问题 恶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