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2-22):
上电待机0.027,按开关没反应,扣掉CMOS电池后,自动上电亮机掉电。测量PWR_SW#为1.2V,找到上拉电阻测量值为9.8K,
量R3012一端为3.3V,另一端为1.2V,拆掉C3009后,PWR_SW#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A:
秒杀机啊  赞   估计是电容漏电吧

网友:
我也碰到一回这样的机器,有意思的很

网友B:
秒杀钱,钱来的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机啊  赞   估计是电容漏电吧

是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杀钱,钱来的真快

哈哈哈,本来不想发帖的,可下戴分花的太快

网友:
不错  ,这样钱来的快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手上2个这个机器,一个进水的,待机偏高,不开机, 还一个是二修机插上电源开机灯直接亮了,都不好搞啊 图纸都没

网友:
你都没标电阻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