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2-22):
我今天朋友送来一台LED29B3100电视,开机半个小时出现关机,遥控在开机可以开机,但不定时关机,12V。5V,3,3V有。是主板坏了吗,哪个部件没查出来,看那位大师能指点,我刚进,修液晶没几年,没经验,不会发图,望量解。

网友:
用着用着就关机了,多半是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有时一闪就又正常了。有时闪3-5下或几下就待机了,按开机键就正常了。3。,4秒钟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板和电源板的上有那么些电容性能不良的。

网友:
拔掉键控板 试试 不犯病 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