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41S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2-22):
机子放店里好几天了,这天刚好无事,就拿起来捣鼓一下,插上电源和信号线,开机,没反应。多按几下开关,还是没反应。
那就拆机呗,拆开后用短接开关键,发现还是无法开机,初步排除按键问题,仔细观察电路板,发现挺干净的,也没有什么元器件明显损坏,再看电源板背面,元器件也没有虚焊的。既然看不出哪里坏了,那就出家伙吧,用万用表电压档(20V)测量电源板各输出电压,发现5V和12V电压均正常,而已也没有跳。接着测量驱动板电压,发现5V转3.3V的元器件电压有问题,5V输入正常,输出却是0.45。这里我觉得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后面的电路出现问题,把3.3V拉低,一个是元器件本身出现问题,导致,输出不正常,用通电状态下用手摸驱动板各芯片和元器件,没有发现那些元器件发热不正常的,那就先替换该元器件先。

替换好的

再次用万用表测量,发现3.3V有了,测量另一个,发现3.3V转1.8V也正常了,装机测试,OK收工。

初次发帖,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为了和大家相互学习,也希望各位前辈能指出我的不足之处。

网友A:
是5v稳压电路里的元器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5v稳压电路里的元器件吗

恩,一时忘记叫啥名了

网友B:
LM1117坏了,三端稳压管

网友:
4楼正解,LM1117,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M1117坏了,三端稳压管

这元器件坏的几率挺大的

网友:
5V转3.3吧? 1117 3.3

网友:
LM1117   5V转3.3V  挺能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元器件坏的几率挺大的

LM1117还有  3.3V转1.8v的

网友:
类似1117的,稳压器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希望能多些见到此类型的帖子,谢谢

网友D:
算你捡个便宜·哈哈··没用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你捡个便宜·哈哈··没用换板子·

这算什么便宜啊多少也有技术含量好不

网友:
3。3V通病。没进来就知道了。

网友:
这很难吗 不觉得

网友:
看着标题是不通电,我是奔着标题来的   结果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3.3V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