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40-A 集显供电 不出,CPU这个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6-02-22):
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就是集显供电不出,CPU也出了,1.13V,不知道会不会高了。还有就是3V待机:3.4V,5V待机:5.18V正常吗,是不是CPU供电不正常导致集显不出。

网友A:
待机会不会过高了,大家都回家过十五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会不会过高了,大家都回家过十五了吗

3.3V  和5V 这样是正常的。集显供电大部分是跑码之后才出

网友:
刷BIOS试试,CPU这些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BIOS刷了2个了,估计不关事。

网友B:
应该是你万用表电池偏低了,所以测量的这些电压都普遍偏高, 至于集显电压,L40这机器没映像,不知道是几代的,先BIOS和换U伺候吧,

网友:
换CPU试试看, 供电芯片boot启动。。滤波电容

网友:
换cpu和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新机器集显供电,一般都是跑码后才出的,所以不出集显供电,跟BIOS,CPU,南桥都会相关,祝你好运

网友C:
电压没问题,这是不出集显,看过内存有没有复位,没有就慢慢测,有就刷个BIOS

网友:
有些没有集显供电确实也能显示

网友:
按照不跑码的思路去修

网友:
、 所测的数据都是正常的。。集显是要内存工作后才会出。

网友:
过了内存才出集显电压吧

网友:
我同意十楼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万用表电池偏低了,所以测量的这些电压都普遍偏高, 至于集显电压,L40这机器没映像,不知道是几代 ...

CPUJ 是第三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压没问题,这是不出集显,看过内存有没有复位,没有就慢慢测,有就刷个BIOS

内存复位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复位有的。

集显是所有软启后才出来的,这是最后一步,刷个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是所有软启后才出来的,这是最后一步,刷个BIOS吧

官方,淘宝,论坛,都整个了,BIOS,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J 是第三代的。

那集显电压是要跑码过内存之后产生的,

网友:
电压是ok的

网友D:
厦门电脑维修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厦门电脑维修中心

广告打到帖子里了,灌水灌水!

网友:
有些集显供电没有也能两的

网友:
不小心开关掉碰到主板,把EC烧了,订了EC 还没换上,后面断续跟进!

网友:
烧了EC和转换芯片,现在恢复原来的故障了,现在感觉应该是内存不过,为什么这样判断,加不加内存跑电流几乎一样,这样判断对吗?还有怎么测试内存过不过,VDD,VTT ,VREF,时钟也有0.几伏的电压 !

网友:
放弃,让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