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集显换南桥就不显示了

楼主(2016-02-22):
机器刚开始是待机0.12A,拔掉CMOS电池就能自动触发至显示,关机待机也正常了,但是上CMOS电池后又是待机0.12A不触发,南桥热,换南桥结果只能触发不显示了
刷BIOS解决,不明白换南桥也会搞坏BIOS,害得我换了3个南桥,1个不触发

网友:
南桥EC  条件

网友:
还是南桥没换好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网上买的桥,你就在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在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是不是休眠坏了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 好好查查

网友:
打黑胶的肯定没焊好啊

网友:
原SB应该是坏的,新的就不知。换个BIOS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没有复位

网友:
前天刚修好一个  换了南桥不开机了  放了一会就开机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 或是没做好

网友:
先观察南桥周围和反面有没有掉件没有的话刷bios  实在不行了再换一个南桥试

网友:
先查RTC电路及相关连电路

网友:
这板打黑胶,拆可能掉点了

网友:
还是现查查RTC电路看看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 检查没掉件的情况下 就可以在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南桥待机就发烫吗,还完之后还烫吗

网友:
南桥没有换好。

网友:
如果确定南桥烫 应该还是南桥没有做好

网友:
南桥问题
重新直球或者换个好的

网友:
现在网上卖芯片的不良商家太多

网友:
关浇的 不好换 南桥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三个,,我一般换两个就会考虑其他的了

网友:
南桥没有换好

网友:
这个问题少见 但也有几率啊

网友:
靠,这种事情也有,确实少见

网友:
或许bios本来也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换显卡结果BIOS坏了。坑爹,可能是运气不好。

网友:
一般是RTC电路有问题,学习了

网友:
估计是 南桥还没有换好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