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上电0.4掉电

楼主(2016-02-22):
版号da0KL1MB8E1 此机器上电0.4掉电   之前刚接的机器电流能上1.4A    吹了一下显卡就0.4A掉电了  怀疑被自己吹坏了  我的温度掌控的很好啊    不解中   求技术支持

网友:
显卡已经短路了 换吧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没法帮你分析啊

网友:
这个不好说,而已现在的显卡脆,重做吧,不行就刷个BIOS还不行才去换个显卡。

网友:
显卡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楼主该不会是用土炮来吹吧!

网友:
先查有没有短路,再测供电

网友:
对可以短开显卡的供电看还掉不掉。

网友:
短了hwpg就不掉了,在去找没有出来的供电

网友:
孩子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你这 运气也太好 了 显卡 换 了估计

网友:
那应该是被你吹坏了

网友:
显卡挂了,很明显啊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明显显卡被你弄坏了啊   直接换吧

网友:
量上显卡上的电容。断开显卡供电,只动了显卡的话,吹挂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是不是那个MOS管有问题

网友:
先看下电感是不是都有电

网友:
估计显卡供电没了,显卡短路咯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