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 指示灯不良

楼主(2016-02-22):
保险好的 测试初级 二极管 电阻 正常 打MOS管 和PWM 正常
后级输出整流 管 正常 电容正常

上边的 FB901 FB903 是什么原件 一个连MOS D
一个连接 桥输出正 二极管当测试 00
上电 测试 5v 12v 输出正常
剩下 开关板和 驱动板
客户说 按键有时候 不灵
测试开关板 开关键 不通
5个按键 测试 有两个是好的 拆个好的 DOWN 按键换到 开关键 上边
接驱动板 指示灯亮了
接灯管 AOC logo 出来了
按兑换的 液晶维修不事  案例 上有这种情况
接VGA 信号 测试 正常

网友A:
这个肯定先看按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先看按键了。

按以前 遇到显示器 就交给别人修的
按自学电源维修 才拆显示器 学习修电源板的
按也不会修显示器啊 这是俺修的 第三台 显示器
前边都是电源板坏的

网友B: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份額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份額所有。

伪日本语 都用上了 按也自学了

网友C:
液晶显示器维修不是事儿
  里面讲解了  很全面的 电源工作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液晶显示器维修不是事儿
  里面讲解了  很全面的 电源工作原理!

是的 按兑换的 书 也在学习 没讲到怎么换灯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 按兑换的 书 也在学习 没讲到怎么换灯管

是的,换灯管这块书中没有,

网友:
看样子维修不是事儿 不错

网友:
应该是有个检测的顺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FB901 FB903就是导线加磁环.................

多谢指点 看液晶维修不是事 里边 讲到了 是保险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换灯管这块书中没有,

在随机自带的光盘里边 有个换灯管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随机自带的光盘里边 有个换灯管的视频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按也是来 学习的 自学电源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电感,但不是保险..................

书上 这么说的
到底应该叫什么呢

网友:
谢谢群主分享
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