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块显示卡如毛病如下

楼主(2016-02-22):
这显示卡不管在WIN7或XP下。只要不驱动就能用。要是一驱动就蓝屏。这是显示卡的GPU坏了还是别的毛病

网友:
很多都是GPU坏了

网友:
先加焊一下试试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GPU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能找到显卡BIOS程序的话,先刷个程序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