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电源维修

楼主(2016-02-22):
这电源很经典,故障是无待机。拆开发现保险炸了,一个大电容鼓包,2个开关管13009击穿,一个均压电阻阻值无穷大。开始全部更换的工程。换上去2个13009,2个大电容,2个100K均压电阻。保险处接100W灯泡插电正常。接上保险后触发,3.3V正常,5V是5.47V,12V是10.3V,显然不对。想想是不是空载的原因,接一个旧光驱上去,各电压已经恢复正常,此电源修好。总结故障原因,就是此电源的通病:一个均压电阻被胶包住,散热不好损坏,逐渐造成300V滤波不良,电压不稳定,开关管也烧了。

网友A:
这个是小扇,不是当前的大扇,好的还不到20元

网友B:
分享了。。。在保险处串联灯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小扇,不是当前的大扇,好的还不到20元

我请你做财务核算了吗?你有这方面的资质吗?可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享了。。。在保险处串联灯泡吗?

不在保险处接难道在300V处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在保险处接难道在300V处接吗?

我没接过,怎么接的

网友:
涂胶影响散热,一看到在元件上涂胶就讨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接过,怎么接的

就是把保险丝去掉,焊接一个灯泡上去。

网友:
楼主 一个字 真牛

网友D:
楼主很牛,只想知道报价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牛,只想知道报价多少

这都是换下来的电源,所有权归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换下来的电源,所有权归我。

好吧,好牛!

网友:
长城的电源几乎都是坏均压电阻,有胶那个坏得快

网友:
懂行的一看就懂,不懂得看死也不懂

网友E:
那两个电阻在哪个位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电阻在哪个位置的

大大的电容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大的电容旁边。

好的,谢谢了

网友G:
大神 请教一下 保险接100W灯泡  如果后级有短路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 请教一下 保险接100W灯泡  如果后级有短路会怎样?

灯泡会亮

网友:
这个长城电源的质量很不错,很少其他毛病,通病就是楼主说的,一个电容鼓,。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小扇,不是当前的大扇,好的还不到20元

这种质量的电源,最少要卖40元,质量比新垃圾电源强百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质量的电源,最少要卖40元,质量比新垃圾电源强百倍。

我们这长城或航嘉的好二手才25,杂牌子的20(大扇),其它小扇只15元。
以上说的都是好的可以用的,,,

网友:
所以电源坏了都是当时就换,,如果用户把换下的电源不要了,那么以后有时间可以简单修一下,如果太麻烦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清晰明了2016

网友(2016-03-23):
修电源就怕炸和被电,我已经炸怕了,也不知道被电了几次了

网友:
我有5个这样的电源,不过都是好的。

网友:
这个是长城电源的通病,更换后即好,均压电阻最好是换成1瓦的,换好了后再也不会坏了。

网友I(2020-11-02):
楼主两个100欧的均压电阻在哪啊? 给新手标出来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