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板号6884P 不认独显 帮帮小弟

楼主(2016-02-22):
y470 板号6884P 不认独显 1.5v转1.5vgs u11 控制角没电压 直接拉通 还是不认显卡 有人遇过吗? 帮帮小弟
显卡

网友:
我记得y470的机子有通病吧 有小板吗(忘了)

网友:
我修到过 不认显卡 关掉集显用不了 显卡正常工作 进系统只能看到集显

网友:
昨天刚修的Y470 U11,这个机器不好修啊,板子还那么贵,交换划算些

网友:
对贵的主板不好乱动,交换还有点钱赚,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换显卡啦 。。。。。

网友:
我的 一用独显 就死机

网友:
这机器难弄故障也多U11,BIOS,显存

网友:
显存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
这个都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直接拉通有时候能解决问题,但有时候也不管用,还是受控的好。原来的管子如果性能不良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
可能还有其它独显电压没有吧

网友:
要不也可能是独显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要仔细看看风扇下面有没有断线的现象 反正已经修过很多台这样的机器了 都是腐蚀断线

网友:
负载本事出了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台 这样机器 可以以显卡型号 但驱动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