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 a1466进水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2-22):
进水机  版号820-00165-A           ISL95826 芯片的工作条件谁能帮我说下   请各位大师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
大西北北北 -2

网友:
苹果的机没修过。。。

网友:
820-00165-A,这个板号的机子比较新,图纸也才放出来,那你得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了!我前两天修的是暗屏的

网友:
主供电VIN  正常 VDD没电压  没修过苹果的  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VRON有没有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供电,开启有了就应出电压,万变不离其中吗

网友:
学习了。。。。。。。。。。。。

大西北北北 -2

网友:
先看芯片的供电了,在去看开启,再抓SVID是否有持续的死波了

网友:
这跟一般的时序也没什么不同的

网友:
苹果笔记本就是难修喔

网友:
高手。学习了

大西北北北 -2

网友:
苹果的没修过啊

网友:
谢谢各位了  已经放弃了

网友:
查查数据手册就都有了呀

网友:
开启和供电要都有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还在修

网友:
进水的还是要仔细看一下有无腐蚀掉件,断线,最好买个料板比对下,再不行就拿给同行看看,我每次修苹果的主板都买个料板,这样修起来很快,我这边都有几十个料板了,经常修苹果的不备料板是不行的

网友:
刷刷总没错

APPLE A1466 820-3437-B.rar

网友:
你吧板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