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73 掉电进系统风扇狂转随后掉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6-02-22):
此机器 根本不是硬件问题,大家别刷bios 别干显卡。一开始本人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因为在系统里吧 独显禁用后 开机进系统就不掉电了,差一点去干显卡了,后来想了想刷个BIOS先 后来发现这属于通病也不是BIOS问题。有兄弟说是系统问题,只要用安装版WIN7 装就没事,其实也不然,没说到点子上。其实 这故障是 显卡驱动问题,只要去sony 官网下个显卡驱动 尾号是 EP0000302442 .新年望大家多赚钱~

网友:
上传两张图片更好

网友:
这么坑爹呀   Sony是怎么测试通过的呢   靠!!!

网友:
还不遇到过呢,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坑爹哦

网友:
修到此机器的 千万别冲动~~

网友:
这破机器我收了一台 收的时候集成显卡也没想那么多  拆机清灰发现主板上有显卡没认到 发现显卡供电的电感让人家给摘下去了  装上电感打上驱动心中暗喜捡了个便宜  悲剧开始了进系统死机掉电 风扇狂转 电感摘了就好    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我今天与到一台,电流到0.300就掉电,还可以再开。有没有人修到过

网友(2018-05-13):
我擦前几天同一台机器 啥都搞了就是不好 结果退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