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有win764位能打开华硕点位图的软件啊

楼主(2016-02-22):
求教有没有win764位能打开华硕点位图的软件啊

网友:
不管是老版的还是新版的华硕点位软件在WIN764位下都能正常的使用的,如果你用的是新版破解版本的打开出错的话,建议你下载安装版的安装一次再用破解版的就不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