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安装 iTunes 提示 apple mobile device 无法启动?详细问题请看内容和图片

楼主(2016-02-22):
刚重装的系统, iTunes官网下载的,百度都探索遍了,说这样搞那样弄都不行,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请别误导,谢谢!
iTunes

网友A:
换个系统就好了,
n73
你遇到过是吗?
详情

网友:
无法启动苹果手机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就好了,
你遇到过是吗?

网友:
果然换个系统好了。

网友:
楼主是用的电脑重装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