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小常识-发动机常见异响及判断方法

楼主(2016-02-22):
现在汽车使用的四冲程曲轴连杆式发动机是一种利用热能产生动力的机械,它的工作原理是将热能产生的推力通过曲轴连杆机构转换成圆周力对外输出,以驱动汽车行驶。

汽车发动机做为一种依靠运动工作的机械,必然会由于相关部件之间的合理间隙的存在而在运动中产生噪音,当噪音的幅度小于规定的噪音标准时,它是正常的工作噪音。当噪音的幅度由于某种故障导致间隙过大而产生的噪音超过了允许的设计标准时就是发动机的异响。

发动机的异响往往是由于某种故障而产生的,如果不能及时的发现并排除,会使发动机在工作时出现严重事故而导致发动机报废。因此,对发动机的异响不能忽视,要及时的发现并处理,以免半路抛锚,发生交通安全事故或严重的机械事故而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威胁生命安全。

发动机虽然很复杂,但是常见的异响并不是很多,下面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发动机异响的现象和判断方法,异响产生的原因和排除方法供大家参考。

1.气门响:气门在发动机工作时,是由凸轮轴驱动做往复的直线运动的。由于气门热胀冷缩的金属特性,它的长度受温度的影响很大,为了保证它能够可靠的封闭气缸,必须在设计制造和装配时留有一定的间隙。一般进气门的预留间隙是0.20-0.25毫米左右,排气门的预留间隙是0.25-0.40毫米左右。排气门预留间隙较大的原因是排气门的工作温度较高,长度受热膨胀较大。早期的气门间隙是装配时手工调整的,发动机冷车工作时,气门间隙较大,所以噪音较大,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时,气门受热膨胀,间隙变小,所以噪音减少。由于工作时气门和凸轮轴的磨损,会使气门间隙逐渐变大,所以,发动机使用一段时间以后,需要调整气门间隙,以减小工作噪音。这使汽车的使用很麻烦,需要经常的进场维修,所以现在的汽车发动机普遍使用液压气门挺杆来自动调整气门的预留间隙,使发动机无论冷态还是热态,气门都保持合理的间隙,使发动机工作时噪音很小,消除了汽车经常进场维修的麻烦。
液压挺杆是依靠发动机工作时机油产生的压力来消除气门间隙的。当发动机刚刚工作时,机油压力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气门间隙不能够被消除,所以,发动机冷车时气门短暂的响一会是正常的。

当发动机老化,机油品质不好,润滑系统出现泄压,堵塞等故障时,发动机工作时机油压力不能达到设计标准,即使发动机已经达到工作温度时,气门仍然出现连续的噪音,就是故障,需要认真对待,及时检修,防止出现事故。
许多车友反映,更换机油以后,发动机的声音变化了,就是由于机油的品质变化而产生的气门噪音,这是正常的。打开机盖,听到的发动机噪音,主要是气门噪音和喷油嘴喷油时的噪音,只要热车时在车内听不到这两样噪音,就是正常的。当然,许多隔音不好的低档车,车内听到较小的噪音也是正常的。

由于磨损产生的气门噪音不会导致严重的事故,但是由于机油压力不好而产生的噪音会使发动机出现其它方面的严重事故,需要认真对待。通过观察气门挺杆与凸轮的接触面的磨损状态和挺杆本身的状态能够判断出是哪个挺杆的故障。

2.活塞销响(俗称小轴响):活塞销是连接连杆和活塞的。发动机工作时,活塞通过连杆将活塞的直线运动推动曲轴旋转。如果活塞销与活塞或连杆之间的间隙超过标准,那么活塞在上止点和下止点之间往复运动换向时产生的冲击力会产生异常的噪音,如果不及时发现并排除,会使发动机出现严重事故。小轴响在怠速时表现明显,一般可以通过逐缸断火的方法准确判断出来。

3.敲缸响:当活塞和气缸之间的间隙过大或者拉缸时会出现,怠速时明显。如果轰油时排气冒蓝烟,是拉缸故障,需要立即大修。不冒烟的敲缸响,可以通过逐缸向气缸内注少量机油的方法准确判断。

4.连杆瓦响(俗称小瓦响):当连杆轴承(小瓦)与连杆轴径间隙过大时产生,空挡轰油加速时明显。应该及时排除,否则会出现连杆捣碎缸体而使发动机报废并导致交通事故。小瓦响可以通过逐缸断火的方法准确判断。

5.曲轴瓦响(大瓦响):当大瓦与曲轴主轴径间隙过大时产生,重车坡路起车时明显。应该及时排除,否则会导致发动机严重事故。大瓦响只能拆检确定。

6.正时链条响:有些发动机的正时机构是链条驱动的。为了防止链条由于磨损而间隙增大,系统安装紧链器来自动涨紧链条的。这种紧链器是依靠机油压力工作的,当润滑系统出现故障时会由于机油压力不正常而使链条间隙过大产生噪音,需要及时检查维修,防止出现间隙过大出现跳牙而损坏发动机。一般由于机油压力低而出现的噪音,怠速时较大,加油时减轻。

一般发动机正常使用保养不会出现异常事故,所以希望各位车友不要使用劣质机油,不要由于散热系统故障而勉强高温行驶,以避免更大的损失。顺便说一句,正时皮带一定要定期更换,到达更换期的皮带在断裂前没有预兆,是突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