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如何高楼装摄像头?

楼主(2016-02-22):
    有个客人住在高楼,车库没有交付,电动车都放楼底,总有些没公德的人乱放气。他想在楼上装个摄像头监视,请问应该如何?电脑有个台式机,大致位置如附图:房间里的的小长方形是电脑,卫生间旁边的圆圈是打算放摄像头

网友A:
多高的楼房,离车库直线距离是多少?太远了也看清。

网友:
装个 网络球机解决问题 像素2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高的楼房,离车库直线距离是多少?太远了也看清。

  28楼,大概84米,车在放在楼前面的空地上。

网友:
使用球机可以不

网友A:
可以但要10MM的这样的照的距离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10MM的这样的照的距离远

  这个是用专用设备呢还是可以接电脑??

网友:
有硬盘录像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