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的基带,可以随便换吗?

楼主(2016-02-22):
iphone任何系列的基带可以随便换吗?不是基带供电芯片。

网友:
基带CPU,不可以。

网友A:
不能随便换哦,换套件

网友:
和硬盘码片一起的。怎么单换

网友:
三大件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随便换哦,换套件

谢谢,解答,我一直被这问题困惑

网友:
硬盘 基带CPU 码片
如果是6以上那不是还要换CPU?

网友:
换五件套

网友:
哪五件套啊?
基带CPU, CPU,硬盘,码片还有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