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5-581G不触发,微微微微微短路!!!!

楼主(2016-02-22):
Acer M5-581G
板号:Q5 LJ1  LA-8203P Rev:1.0        维修时间: 2016/2/16
故障:不触发
拿到机子插上电流表点击0.003看着也正常,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的,拆机,拆开以后量的开关脚上0V,拔掉开关小板,主板上开关接口的2脚上就有3.3V,用镊子短接2脚就能触发,看图

而且待机电流是0.001,图

0.001时待机才正常了,用镊子短接主板上的开关排线接口2脚,触发OK
插上开关小板就是0V,看图

而且待机就是刚开始看到的0.003,图

微短路 ?
量开关按键的对地址却是260欧,正常的应该是无穷大。

换开关OK

板号

此机修复!!!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开关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厉害厉害开关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哈哈哈,这种机子修着爽吧

网友:
我前天也修了一台联想S415,和这故障差不多。就是有时候不会想到这么简单。把问题搞复杂花。

网友:
ACER机器开关漏电就很正常了

网友:
楼主又捡到便宜了。

网友:
开关坏的遇到的有点少。楼主捡到了。

网友:
这个修起来爽

网友:
应该是按键内部氧化了

网友:
原来开关也能引起这些问题   学习了!

网友:
烙铁一开 钱到手 呵呵

网友:
开关也能引起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开关短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开关有点特别啊

网友:
有一款联想的超极本也有这样的问题,我已经修过很多台了

网友:
搞不好,有可能是通病啊,因为这样的机器一样的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