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进液机的接口蚀断我是这样处理的之二

楼主(2016-02-23):
昨还说发一个关于屏线接口进液导致蚀断的处理方法,今天就来了一台一样的ASUS 和一台烧的比较严重的DELL(由于VIN电压串到VCC去了,导致屏一并烧坏)。下面先上ASUS的弄号也是X503M只是着色不一样。
上图:

板号也是一样有哦

客户将进液的地方都标好了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其实板上插座一通适配器就大电流,还冒火。
屏线也烧成这样

那我们就要分清对应的线快狠准地切断它。断了它的短路源

找到对应的点把线焊上

别忘了绝缘要处理好
就看结果了

第二楼更严重,飞两根线,还要修屏。

网友A:
这台DELL N4010 进液面积好,清理和换电容,电阻,都用了差不多两个钟,这些都不说了,重点来说下屏线插座如何处理。
板号。

屏线插座

屏线这头也面目全非了

而烧的很严重的地方就是屏的VIN 和VCC,可恨的是两者竟然相通,导到屏上面的VCC保险和主控也坏了。

这是破屏的好板拆件时全靠它了

19V串过来先烧坏了主控后才烧坏了保险的。所以

再装上好的

看能显示

还原

飞了两组线的

现来个

至于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不换新屏还来的快,又赚的多,
其实现在的生意好难做的,优其是同行,如果报换屏是不会的修的,再说了我修过屏还能赚个一百多点。有些地方就是换屏也赚不到这个价,还不用保用三个月。
下次有机会,又有时间再分享下我是如何处理坏屏轴的。效果是当当,有些机的壳就是有钱也卖不回来。哈哈

网友:
很好奇这种机子能用多久

网友:
Good work
and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坐等下一期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高大上的赶脚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B: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你重点要说的怎样处理屏接口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也搞好了

网友:
厉害厉害    真是学习了 收藏了

网友:
楼主威武   以后自己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DELL N4010 进液面积好,清理和换电容,电阻,都用了差不多两个钟,这些都不说了,重点来说下屏线插 ...

lz牛逼。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你重点要说的怎样处理屏接口

下次拍多几张图给你看下,你会看到的。

网友C:
我感觉就算修上也用不了多久吧,我觉得还是换板子好些

网友:
楼主这是经验十足,好厉害的感觉,  我总是找不好飞线的点,尴尬。。。。

网友:
楼主绝对的高手。。。。真心佩服

网友:
修好了能用多久?

网友:
还是比较厉害的 只要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就算修上也用不了多久吧,我觉得还是换板子好些

这样处理对使用寿命影响不大的。问题是换板,换屏线的价格,家户还会修吗?

网友:
真牛,屏线都不用换,技术高了,维修就成了艺术,真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DELL N4010 进液面积好,清理和换电容,电阻,都用了差不多两个钟,这些都不说了,重点来说下屏线插 ...

这屏线一个一个飞还真是要花时间

网友:
看到进水严重的机器哪怕修好了,心里总是担心会不会明天返回来。钱真心不好赚

网友:
有遇到相同的故障,也是飞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