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3005dm电源风扇

楼主(2016-02-23):
安泰信的aps3005dm电源风扇,用了一年多开始出问题了,速度变慢,而且轴响,转着转着突然变慢。觉得放油修复,也时间不长了,干脆换个新的,测试了几个,竟然新风扇没有原装旧机拆出来的风扇风大。转速也没旧机的高。山寨风扇……%¥%¥#¥……¥#¥。好吧就用个旧的。而且还将风扇180度,往里面吹风。发现风扇运行的时间,比以前短了很多。以前风扇启动后,最少要10多分钟才停下来,现在几分钟就停了。就是不知道这样改了风扇对这个电源有什么影响。

网友:
最好在进风口加一层防尘网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搂住很能折腾呀.........

维修技术不怎样,但是挺喜欢搞玩意的

网友:
风扇有杂音或转动慢的最重要原因不是缺油,因为是个干维修的都知道加油,而且缺油声音不会很大,很大的原因一般都是因为风扇经过长时间运行,出现啦垫片磨损,因为风扇运转的时候总是会通过扇叶的作用朝一个方向运动,道理和飞机的螺旋桨是一样的,加个垫片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