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正版win7系统下ntldr is missing文件丢失

楼主(2016-02-23):
正版win7系统下ntldr is missing文件丢失

  正版win7系统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不等的系统问题,比如正版win7系统开机出现系统无法启动故障,可以根据电脑提示的错误代码中寻求到方法从而对症下药,还有一些因误删文件而出现的问题比如:ntldr is missing,这是由于误删了ntldr文件导致,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下面分享一个解决方法。

图一正版win7系统下ntldr is missing文件丢失

  1、计算机硬盘信息被篡改时,及有可能会造系统无法找到硬盘,找不到系统分区中的系统文件,可以进入Win7系统BIOS面板,然后找到Standard CMOS Setup项,再将硬盘设置为Auto。

  2、在正版win7系统下,设置系统活动分区,用MS-DOS工具箱光盘,再运行Fdisk,然后选择2(Set active partition)进行系统分区激活。

  3、若是还不成功,(通常以上两种就可解决)可能是由正版win7系统硬盘分区中的主引导记录被破坏,所以无法找到系统分区,那么只能在MS-DOS工具箱下运行FDISK /MBR。

  如果不是人为删除ntldr导致的ntldr丢失使电脑无法开机,那么建议用户使用杀毒软件和木马专杀工具对正版win7系统进行一次全盘扫描,检查正版win7系统是否中毒。如果日后在出现“ntldr is missing”这种错误,就能轻松应对了,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
以前都是在好的系统中,把这个文件复制出来,然后,拷到有问题的系统中,就能恢复系统了